分选系统

楼主(2010-09-06):
曲轴直径分选系统:
原方案:曲轴要根据直径的尺寸分成12个组,设备测试完成后要将对应的产品放入相对应的库位中
缺点:设备尺寸变大,需要多个下料机构
新方案原因:同批次曲轴规格尺寸实际分布就在3个组之间,没必要做成12个库位。客户必须节约设备占地面积
新方案:设备采用3个库位的方式,库位的定义通过人机界面根据产品尺寸进行设定库位,下料机械手通过设定的参数将产品放入相对应的库位
以上方案不知哪位前辈做过没有,大家一起来讨论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高手现身啊

网友A:
是在原机械上改进还是重新生产一台呀,要有不同的考量

网友B:
在哪里?是新开发还是旧机改进?说完整点:比如说11到15为一区,15.1到19为二区............总之有个纲领才好办呀,方案为王,其他后续为辅

网友C:
只要机械部分可靠,电气系统不成问题

楼主:
全新制作一台,如11.1-11.3为一组,以此分类

网友B:
每测量一次,进行读数(激光测量仪吗?)最好是同一个轴颈位测三个位(有没有必要视现场实际情况而定),每个位读取三个数值,,然后对这三个数值进行平均处理后做为显示值,即测量后的标准参考数值,再用比较法对比你所设定的标准,是否在11.1到11.3之内,如果在这个数之内,则进入这个区内,如果在二区,则自动行走到二区,把产品放入二区,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