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三菱FX30MTPLC和三菱MR-J2S-100A的伺服电机配套做自动送料机,现在出现送料不准的现象,比如输入61MM,走到58就停了,送料控制用PLC内的凸轮控制指令控制,检测的角度用编码器传到PLC,角度可以任意设定,送料不准是不是编码器有干扰啥的?

楼主:
送料长度应该跟送料角度没啥关系啊,送料角度就是到那个角度继电器接通给PLC信号,然后PLC发脉冲让伺服电机送料。送料长短不准应该咋调呢?

网友A:
不是十分理解你设备的工艺要求,不敢评论。只是我认为长度用编码器在PLC里面计算就可以了,一般可以达到0.1mm单位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同时定位也不但是检测;计算问题,还有是你的执行单元动作执行灵敏度如何?优化程序试试。

网友B:
是每次都差这么多,还是有时有时短?

网友C:
如果从编码器取信号的话应该是那路线的问题,编码器出来的信号频率很高,很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每次都差这么多,还是有时有时短?

是有时长有时短,基本还是这个范围内多。 就是一普通送料机,编码器检测到185度的时候开始加紧(电磁阀通电)送料。到230度时放松(电磁阀断电)停止送料。

楼主:
动作是这样控制的:一台110顿的冲压机,各个功能执行都挺正常,前天冲压机上边的编码器坏了,坏了一个新的就好了。控制冲压机的是FX30MT的PLC,这个PLC的Y0和Y1是一对备用凸轮(在程序里设置的,程序里有凸轮控制器这个指令).Y1就是控制送料机送料的。控制Y1输出的是M364(364的角度可调)。现在编码器检测M364设定的角度好像有误差,我就用一个比较指令去控制Y1(M364不用),现在Y1输出正常,也能控制送料机送料,可就是送料不准。送料机是和冲压机连在一起的,是不是冲压机在干活时的震动影响到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啊,可以前也是这样的。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没有动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有时长有时短,基本还是这个范围内多。 就是一普通送料机,编码器检测到185度的时候开始加紧(电磁阀通电)送料。到230度时放松(电磁阀断电)停止送料。

写错了,是185到230度,编码器检测到185到230度之间的任意角度然后就送料,送料长短由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D:
送料辊没夹紧吧。

网友E:
1.你后来换的编码器和原来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否相同?
2.还有就是你的比较指令,记住PLC执行程序是一遍一遍的执行的,你的误差会在0~2倍扫描时间内。我不知道你的扫描周期是多少。建议你用中断指令处理。
3.编码器安装是否牢靠?是否有抖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比有无,从新设定以后好了。现在送料没有误差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F:
可是楼主的设备发生问题后没有人更换伺服驱动器哦,是不是有人乱调参数了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你那送料传送部分是什么呢?皮带吗?

楼主:
应该是有人乱调了参数。要不不可能电子齿轮会乱变的。问他们操作工谁也不承认,经理在车间监控录像上看到9月3号晚上有人蹲在伺服送料机控制柜前在摆弄什么。没事了,现在问题已查清。

网友H:
是不是编码器和PLC的时钟电路不是同步的?存在时序的误差和波动啊?

网友I:
是冲床的送料机吧,机械方面有关系,或是速度太快,速度调慢点试试看

网友J:
电子齿轮比被调乱后,会时长时短。???

网友K:
这样的控制应该没有问题。
你再好好检查看。。

网友L:
是不是程序的时钟问题?

网友M:
应该和伺服编码器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应该在程序上,程序需要优化!
Mr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