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模拟量的实时采样

楼主(2010-09-06):
现在做一台机器,需要实时得到位移传感器的位置,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采集?
是不是可以用开机就一直运行,后面用MOV指令传数据?
还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是要先FROM不断周期的的读取数据,然后再处理数据

网友B:
什么信号,模拟还是数量?采样大小和采样频率里设置..

网友C:
二楼三楼说的都有理
具体是怎么一个机器麻烦说详细些 哪种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