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指令问题

楼主(2010-09-06):
帮忙分析一下原理,怎么不会 Y5 Y6 一起动作 这是一个手动部分在别人的程序里面看到的 我分析是会一起动作的但是不会一起 请师傅们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A:
你这是断章取义,分析程序要整个来看,因为不是你自己的程序,你不知道其他地方会不会有想干的东西。比如:
LD X0
OUT Y5
OUT Y6
LD M0
OUT Y5
你看这是怎么动作法?

网友B:
当X11,X13 有信号时,按下X0然后Y5输出。
当X10,X11,X13有信号时,按下X0然后Y6输出。
当Y5或Y6其中一个有输出时,按下X2全部复位。

网友C:
我是按别人的思路来编的,现在我自己用PLC实验了我发的这一段程序都是不同时输出的,1楼的兄弟说的那样的情况不会有。我发的程序我自己用PLC实验过

网友D:
M1上有什么条件,这是个完整的嘛~

网友C:
M1是CMP比较指令的等于时输出的位元件

网友C: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E:
Y005置位前的M1和Y006置位前的M1不是一起开或断的。Y005置位前的M1开时,Y006置位前的M1是断的!之前的比较指令已经给予赋值了!!明白CMP比较指令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F:
D10的值是多少?
若SET Y5一行的M1接通,则(D10)=K10;那么此时,比较值为11的一行比较指令,此时是M0接通、M1断开,所以Y6不能接通。

网友G:
要看整个PLC的程序才行...

楼主:
9楼兄弟说的Y005置位前的M1开时,Y006置位前的M1是断的!之前的比较指令已经给予赋值了有点不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H:
九楼十楼正解
首先假设D10=10
比较之后M1通
执行Y5
之后又比价 D10=10肯定不等于11啊 所以
m1断啊 那么Y6不就没动作了吗。。。

网友C: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13楼的兄弟说的很详细,现在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I:
第一行是不是要改成MOV K2X10 D10/ 要是用BIN K2X10 D10/比较指令用不了/D10等于10时可以对Y5置位和复位/对Y6不可以操作/包括复位/要是D等于11时/则可以对Y6操作/Y5不可以操作/包括复位

网友J:
看不清楚啊

网友K:
看程序BIN K2X010 D10这步可以看出这是个2进制码(也就是X10-X17) 所以当K10小于D10时我们用2进制码可以推算出其代码为1011 当X11大于D10则反之

网友L:
我是新手。我在用三凌指令的时候怎么我用LDP脉冲上升的时候搞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