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我每次搞的程序,编译的时候都是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懂行的大哥帮我指点下,如图所示。如果不选“建立字型档”,编译就没错,寻求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字体有问题吧!

网友B:
有2个错误呢,根据提示来

网友C:
在C盘EB8000目录下找到EasyBuilder8000.exe;EasyPrinter.exe;Project Manager共3个exe程序,鼠标右键对应某一个单击进入属性,在兼容性中的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处打钩,在请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该程序处打钩,同理3个都要做这个部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