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马达怎么用三菱PLC控制?

楼主(2010-09-06):
最近有一个伺服马达的案子,但是第一次接触,不知道该怎么入手,想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松下的伺服马达控制方法与三菱伺服马达的控制方法基本一样,
Andy

网友B:
做可以做的。不过如用松下伺服加松下PLC会更好!以前碰到1朋友用松下伺服A4系列与三菱PLC做过1个工程,经常出现误差,定位不准的现象!
工控初学者

网友C:
A4以上系列的伺服用松下的PLC较好,老的系列就不是很要紧了,都一样用

网友D:
可以用定位模块
很好的,定位准,故障低

楼主:
用1PG来控制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E:
松下伺服应该用松下PLC+松下位置控制模块一起用比较好

网友F:
用PLC 来启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