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柜 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厂里有一台800KVA的变压器,补偿柜有16个电容,电容上面的断路器不知为什么老是自动断开,有时几个一起断开,有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说说你的电容和断路器都是多大的。

网友A:
电容有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B:
先看一下开关是不是好的/再检查你的电容有没有问题/还有电容的放电回路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C:
请提供以下数据:
电容从电源断开5分钟之后,测量电容器的端子之间的电压,看是多少。电容已经投运的时间是多少,电容的容量是多少》你的断路器的而定电流时多少?

网友D:
切换电容接触器.电容都检查一下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