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不知道坛子里面有没有做横切机项目的,有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主要是关于切刀速度控制的部分。同步速度比较好解决,就是当裁切长度小于刀尖轨迹长度、裁切长度大于1倍刀尖轨迹长度小于2倍刀尖轨迹长度、裁切长度大于2倍刀尖轨迹长度时,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加减速的脉冲。期盼能指点小弟一下,感谢!

网友A:
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是不是做兩軸直線差補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当裁剪的长度不等于切刀尖轨迹的长度时,切刀的动作在同步之外会有速度的加或减,就是怎么样呀控制这个加减的脉冲,还是没有弄明白啊。应该也是差补的范畴吧。

网友B:
你应该认识青岛佳友的人吧,他们专门做那个的可以咨询下

网友C:
在刀头前的胶轮上装个编码器,刀头座上装两个接近开关。
刀头在接近开关后以同步速度或倍速工作。
直流电机控制麻烦点,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就简单了。
你们厂做什么产品啊?想通了吧?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虚心求教) 热心助人

网友D:
是不是辊剪?

网友E:
横切机没有搞过

网友F:
说的不明白
互相学习

楼主:
感谢四楼。
动作原理没有问题。
主要是伺服的速度控制方面不好计算啊。
等长的好办,就是有速度变化的方面,不好建立数学公式,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5楼:做的是辊剪。
能否赐教一下?

网友C:
用胶轮上编码器脉冲数控制伺服电机,接近开关尽量靠近剪切位。
我
们切2米长纸板在加减速时相差不到1毫米。
你到10CM时开始同步看看。

楼主:
感谢杨君。
到时候和你联系。

网友G:
色标切做过吗用的是什么系统是螺旋刀吗

网友C:
12楼你要的程序园子里面有。
要用到加 减 乘 除
自己参考一下吧。

网友H(2010-10-08):
同步的问题怎么实现的,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网友I:
参考一下威科达轮切专用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J:
说详细点,也许鞥帮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