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出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用GX软件转换为FX的时候,出现有中间部分不能显示的问题,但指令表上有指令的,而且拉动滚动条到最后也可以显示,就是不能接上,应该如何解决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A:
受限于GX软件每个链路只能24行限制,FXGP软件不受此限,因此,当多于24行时,请使用中间触点进行分行。
Regards

楼主:
但为什么只在步进指令中是这样呢,其他的就没这事发生???!!!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B:
没注意过。
不过步进指令的格式,两者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