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的外部接线问题,急求!

楼主(2010-09-07):
有一三菱FX2-80MR PLC,接线24+与RUN接,COM点与输入点接,出现的情况是当COM点只接通一个输入点时,输入指示灯亮,输入信号正常,当同时接通两个以上的输入点时,则输入点灯不亮,没有输入信号,请老师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知道利用外接电源的方法也请给我详细说明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跟我3个月前遇到的一模一样。送到三菱FA中心检测,最好得出的结论是PLC内部的一个什么电容(具体叫什么电容我忘了)因为电力部足,所以当输入点2个以上一起接通时电容电压几乎为零。你的PLC要是真是这个原因的话,你外接什么电源都不行。只能修理。

网友A:
差点忘了,三菱FA中心的检测工程师说了,这样的问题是千载难逢,他们从来都没遇到过。我们修的那个是第一个。看来你这个是第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