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为什么我的FX编程线在调程式的

楼主(2010-09-07):
各位大侠 为什么我的FX编程线在调程式的 中途会出现无法与PLC连接 请确定PLC的连续。。。。 是 不是线有问题啊?

楼主:
补充下: 我是用USB接口转换的。。。

网友A:
只能两个原因:软件。1、编程软件的问题。2、PLC内部程序出错。
硬件。硬件方面:1.PLC未启动。2.线未连接。3.电脑问题。

楼主:
线 在 FX1N的PLC 上能用但偶尔也出现该情况 但是在FX2N系列上 完全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