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解答一下:一个新的伺服放大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0-09-07):
那位高手能帮忙小弟解答一下:一个全新的伺服放大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这该咋回答呢?的看你的控制要求了。

网友B:
请看产品手册,上面都详细说明了!

楼主:
请问一下 有哪些是必须要设置的呢?

网友C:
控制方式选择,指令脉冲形态,电子齿轮,不同驱动器设置也不同,不同的配置也不同,比如说我们公司用在数控上的驱动器,除了一个控制方式,就打开自动调谐后什么也不用改,就默认的就行,如果是PLC控制,就要设正反转扭矩限制,定位完成脉冲宽度,

网友D:
要看上面是什么控制下面是控制什么!

网友E:
先选择控制方式,然后根据各种控制方式设置相关的参数

网友F:
建议楼主先找些伺服控制的基础资料学习.否则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