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姆龙cx-p9.0软件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打开该软件后,不连接编程电缆,选择直接在线,显示1;(要在自动上线后从PLC传输程序吗?)点击(是),显示;(MONDEM口已被选中要继续吗?)点击(是),它会自动查找端口,等会儿显示3;(无法上载扩展函数),点击(是),显示(上载成功),点击(确定),出现助记符和梯形图同时存在的乱码程序,左边的工作区显示PLC类型是CQM1。不知到我说清楚了没有。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明白了一部分,
首先,你的端口选择有问题,估计你的电脑是不带COM口的,估计你的电脑通讯口是转接的吧。一般电脑的调制解调器占用了COM3的端口。
还有,你不连接编程电缆,会能连接到PLC并读出程序? 还是你打开了仿真?至于无法上载扩展函数,可以忽略的。
出现乱码的问题,看看你的设置,如果设置无问题,检查你的软件和操作系统了。这类问题,一般是操作系统问题居多。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状态,不连接电缆能读出程序?还有乱码?喝口水慢慢说.换位思考下,你都没有说清楚你的问题,大家如何帮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