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例如:0°—90°一个动作,50°—230°一个动作,用三菱PLC具体要怎么编程啊?请各位大虾抽空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凸轮控制指令和高速计数器配合就行了。简单的很。要是想在触摸屏上设置角度的话,在程序里就用辅助触点M.不用触摸屏就用传送指令提前把设定的角度传送到数据寄存器里,在用比较指令就行了。

楼主:
因为我是刚学习PLC的,对一些指令还很陌生,希望大家能给我编一个祥例,要在触摸屏设置角度的。谢谢了!

网友A:
LD 8000  DABSD D10 C252 M0 K2
OUT C252 K360
LD C252
RST C252
LD M0
OUT Y0
LD M1
OUT Y1
END

M0和M1的开通和关断可以在触摸屏里随便设置角度,因为凸轮控制器工作时是有一个开通点和一个关断点。开通点和关断点所需的角度就存在的D10到D13这4个寄存器里。因为你要求有两个动作,所以要用4个寄存器。Y0的开通点角度再D10里设置,关断角度再D11里设置,Y1的开通点角度再D12里设置,关断点角度在D13里设置。这4个寄存器要和触摸屏连上才行。

网友A:
又忘了写了,如果用编码器的话,在程序里必须用高速计数器,因为编码器的频率比较高,普通计数器检测不到角度(就是反应慢)。上边那个程序里的C252是双相双计数输入。只要程序里用到C252这个高速计数器,外部输入端子的X0 X1 X2就被自动占用。要说的太多了,你还是慢慢学吧。

楼主:
各位高手如果这程序用比较指令要怎么编呢?谢谢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做360度检测,然后再比较输出

楼主:
LD 8000  DABSD D10 C252 M0 K2
OUT C252 K360
LD C252
RST C252
LD M0
OUT Y0
LD M1
OUT Y1
END
这个程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