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0-09-07):
师傅们请教个问题 最近小弟公司买了一台小自动包装机 是用来包螺丝的 一个长60宽40三面封口的小袋子里 问题是当五个不一样长的螺丝掉到袋子的时候 有时会两个螺丝叠起来 这样一来总高度就增加了不少 当封口剪断时因为叠在上面的那棵螺丝会把刀和发热片撞坏 小弟想问师傅们能用什么接近开关来区分那个叠在上面的那个螺丝 用对射的光纤不行,因塑料袋能折射光和那个螺丝会偏 没有精度 不知道有没有直径在5CM的圆接近开关吗?把那个小袋子会套在里面的那种 有没有像个叉子一样的大的接近开关?
师傅们帮俺想想办法了 急急急

楼主:
明天搞个图给你们看看!说不清楚

网友A:
是不是解决不让螺丝叠起来高度就增加比较好呢!

楼主:
就是这玩意

楼主:
不让它叠起来有点难 虽然机率万分之一

楼主:
下面的情况

网友B:
代子长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代子长点就可以了吧

楼主:
这谁不知道哦!关健是如果一个螺丝的长度是50 叠起来就要100MM啊 老板可不干 那袋子有点贵

网友D:
哪种包装机可以加个震动器,那样应啊是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下料的那个管子本来就有震动,可还是有

网友E:
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在袋子下面装个气缸向上推一下

网友F:
如果袋子在有压力空气涨起来,就不会了吧。可以尝试一下在螺丝进口加一个压缩空气进口,不用压力太大,能把塑料袋涨起来就行。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这种基恩士LV-H110系列加强型激光传感器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看看这种系列的说明

楼主:
袋子吹涨没用 因为叠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比较长的螺丝和短的螺丝不是一起掉下来的 为了省袋子下料管有点小 比如短一点螺丝先掉下来立靠在袋子边边上后 掉下来的长螺丝很可能是叠起来了(包的不只是一个规格的螺丝)所以和袋子没有太来的关系 因为袋子对一棵叠起来的螺丝来说有点大,谁也不知道它往哪边倒 所以一般的传感器也用不上

网友G:
小徒弟我给你这种基恩士LV-H110系列加强型激光传感器 而不是普通的传感器你的明白 这种传感器可以穿过你的包装袋检测包装袋内的物体 OK话不多说你自己看看这个类型的资料吧

网友H:
不知道可以这样吗?加一个电磁阀,接一个气管在袋口打入(少量的气),在封口时电磁阀关闭。这样有可能减少螺丝叠加的可能。哈哈!没有想到有和我想到一起了。不好意思!楼主这样不可行吗?

楼主:
搞定了,用对射传感器打到近距离检测 关健在于安装的位置 装在那个夹模的下面与夹模平行运动 并超前一段距离 那么夹的时候光先把袋子扫一遍 看有没有叠起来的 没有的话正常生产 有的话停机就行 如果把光定死的话再利害的也没用 因为袋子对于一个螺丝来说有点大 叠的位置吃不准也就没办法有精度

网友I:
在袋子底下的外面放一块强力电磁铁,下料过程中,使螺丝能吸往下去,并有,强行横卧的效果,开始切断封口前自动切断磁力,选磁铁时,效果一定会好--------------------------------哈哈,试试吧,我也没有做过,只是想到而已....................不成功别骂

网友J:
在成袋器下边靠上袋后边加振动装置或者用气吹方法,使袋子中的物体下落到底。~!
振动装置可以自制一个。

网友K:
完全没看懂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