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设备的电气设计疑问

楼主(2010-09-07):
各位同行,我正在设计一台真空充氩焊接设备,现在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设备需要先抽真空,再充氩气,然后焊接。问题是:过程中需要照明,选什么照明灯合适呢?
因为要先经历十几分钟的真空状态,不知道常用的如白炽灯,日光灯等,能不能在真空环境下工作。
请各位指教!
多谢

网友A:
用LED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我见过老美的真空压机里面有照明,是白炽灯,但到了我们这里那个灯一直没用(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灯泡里面也是真空的)

网友D:
白炽灯不是真空吗,大气不是压力体吗?好比潜艇下深海可以正常,反而怀疑在水面上不能工作相同原理。简比,不要建议,可以试试,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