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永宏PLC时间问题。

楼主(2010-09-08):
请问不、永宏PLC内部时钟是哪几个寄存器,三菱在D8018-D8013,年。月,日,时,分。秒,欧姆龙在A区,不知道永宏的是什么?请教各位。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R4128~R4135
R4128 秒 0~59
R4129 分 0~59
R4130 时 0~23
R4131 日 1~31
R4132 月 1~12
R4133 年 0~99
R4134 周 0~6
R4135 时 分
仅仅MN,MC机型具有时钟。
Good Luck~

楼主:
以上我知道。但我显示在触摸屏上为什么是静止时间。而不是当前实时时间。是否哪个M继电器要触通呢?
相信自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我知道。但我显示在触摸屏上为什么是静止时间。而不是当前实时时间。是否哪个M继电器要触通呢?
你都知道还问什么?
查看你的M1952的状态是否为ON。只有M1952为OFF时,计时才开始。
Regards

楼主:
M1952由ON/OFF后计时还是静止状态,我也是按手册上说的那样。可是就是不行。显示在屏上的时间还是静止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