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52?

楼主(2010-09-08):
我刚刚装了GX Developer 8.52,但新建不了。新建后“提示: 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请求帮忙。

网友A:
有没有安装好,如果安装好了,就可能是你计算机装的系统有问题(你装的可能是简装版的系统)

网友B:
重新装一下试试,不行就用7.06版的,这个好用

网友C:
我也也到过,你在安装时有个选项,别去掉,那是只读模式

网友D:
此问题因为你的以前装过GX Developer 的软件没有把注册表清理干净,你要进入注册表手动清除掉GX 所有信息;在安装就一定可以使用

楼主:
我都试过了!目前可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