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NT631C触摸屏求各位大侠出手相助!!!

楼主(2010-09-08):
[b

网友A:
任意两角是错误的,好象是左上角,你试下吧.记不太清楚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断电!按住左上角!上电!
大海

网友C:
先断电,在按住左上角(上电时手不要松开)再上电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E:
NT631必须先与PLC联接运行程序画面,然后才能按左、右上角进行系统界面,单纯触摸屏上电且按左上角只能进入系统初始化界面。
我刚试过的,不过我用的是EV2,EV3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断电,在按住左上角(上电时手不要松开)再上电
有一选项
Disable-->Enable
充耳不闻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师的回答,这屏我也致电上海欧姆龙售后了,售后说:无论在什么状态下,哪怕就是给前系统安装者禁用了按两角弹出“系统菜单”,但是按住触摸屏“左上角”上电一定能弹出“系统菜单”,而我的NT631C没有任何反应,最大可能是触摸板坏了,这种故障在欧姆龙的维修记录是很高的,现在唯有更换触摸板先了,要是更换触摸板后好了,我也会发帖上来给大家报平安,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G(2010-11-23):
EV3的触摸屏,触摸板坏掉的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换了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