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取整指令 和 浮点数比较指令

楼主(2010-09-08):
关于取整如何使用 [DINT D600 D600]这样可行?
浮点数比较呢?怎么用,求助各位大虾帮忙,小弟新手。
不甚感激。。。

网友A:
关于DINT里原操作数和目标操作数应该可以是同一个
浮点数的比较指令和位元件的比较指令同样的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