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485通讯后,比如设定频率的地址是十六进制的2000H,那么2000H的值能否传送给PLC的D寄存器里面吗?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读取,然后写入PLC中,恩,就是这样。

楼主:
大师,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2000H在PLC中要怎么写了,怎么表示。。

楼主:
大师,跑哪里去了啊??

网友B:
2000H写成2000H ,OK!嘻嘻

楼主:
比如是台达的PLC
MOV    H2000    D0,这样应该不对吧,这样表示的H2000,只是表示一个恒定的数值。
如果用MODRD读取后再传送到D0寄存器,这个好像只有PLC和变频器485通讯时才能用。
现在我是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485通讯的。变频器没有和PLC通讯。
真的搞不懂。

网友A:
触摸屏宏指令不断写入。

Regard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是台达的PLC
MOV    H2000    D0,这样应该不对吧,这样表示的H2000,只是表示一个恒定的数值。
如果用MODRD读取后再传送到D0寄存器,这个好像只有PLC和变频器485通讯时才能用。
现在我是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485通讯的。变频器没有和PLC通讯。
真的搞不懂。

一步步来。
你要先搞懂怎么把数值读到屏里来。
数值读到屏中也是放在屏的内部地址里。
再把这个地址中的数值写到PLC寄存器中。

楼主:
谢谢,又要出差了,等我回来再研究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D:
变频器和触摸屏不通过PLC能直接通信吗,我没用过,学习了!
易志刚

网友E:
可以直接通讯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