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马达不能动

楼主(2010-09-08):
为什么步进马达不能动,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步进指令,PLC的脉冲输出是固定的Y0,Y1。Y0好像是正转

网友B:
看看步进驱动器的设置符合不,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很快就可确认问题出在哪里!你的步进驱动是靠脉冲来驱动的,你看看控制的输出点是有正常的发出脉冲,用眼睛看不出来的,是靠里面的特殊存器来显示的。第二呢你把驱动的用手动去给脉冲,把公共端的线与脉冲信号端子快速接触几十下,看它动不动。如果动的话,那就是你程式或是中间的连接出了问题!如果不动的话那就驱动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