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欧姆龙的触摸屏能和其他牌子的PLC连接吗,比如西门子、三菱等,我在它的编程软件里怎么没找到这些PLC啊?哪位大哥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啊,一般的触摸屏,不可能只和自己的PLC通讯的。[除了某些品牌系列的文本]
不知你的什么系列型号的。

楼主:
感谢1楼的大哥,我选的那个没那个选项框了,只有默认的欧姆龙;你选的这种型号也只有支持4种类型的PLC? 那我用S7-200 PLC它不就废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1楼的大哥,我选的那个没那个选项框了,只有默认的欧姆龙;你选的这种型号也只有支持4种类型的PLC? 那我用S7-200 PLC它不就废掉了?

我只是做了一个说明可以连接别的品牌的PLC,我给你抓图的那个,是选的一个很低端的型号的屏的,而且还可以通过设置别的端口连接不同的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