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刚刚学习西门子,请问西门子300中的DB块和背景数据块怎么理解,还有PLC在什么样的通信模式下才可以远程修改、编程、监控PLC,通过MPI和PROFIBUS可以实现吗,

网友A:
DB,包含共享DB与背景DB

共享DB就是系统分配给用户的一块存储区域。

背景DB,就是系统分配给FB的一块存储区域。

共享DB相当于各家PLC厂家的数据区,背景DB只有西门子将这个灵活性给用户,其他厂家都是系统分配,系统管理。

总之,无论什么DB,只有一个作用,存储数据。

通过MPI或者Profibus都受限于通讯距离,因此需要转换为其他方式,比如,以太网。

但是从目前的看来,所谓远程只是一个鸡肋而已,你需要为你的远程分配固定IP,这可价格不菲。不用质疑远程的实现难度,因为这已经是成熟技术且运用了多年了。受限的只是成本而已。

因为即使你实现了远程,你仍然无法实现什么功能,除了可以将程序留在自己手中以外,现场出现问题,你仍然要跑现场,远程无法帮助你解决问题。

你远程看到数据为5V,现场工程师跟你电话说只有3V,你如何去判断硬件的损坏?

所以,数年来,远程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已,可看而不中用。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sywlf)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bcl3395)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wsir123) 谢谢解答!

楼主:
    谢谢,解释得很好,再次感谢

网友B:
    远程监控还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这是在系统硬件可靠性比较高的情况下的。现在西门子的模块可以用网线远程监控,速度已经比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