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关于软元件内在D 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我是做电镀设备的,刚接触PLC.我不明白在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程序里面软元件内在里有数字,而有的没有.
有那位大侠知道的给说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易志刚

网友A:
PLC内部有很多寄存器D,D0,D1......D500,表示一个一个的寄存器。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B:
这样给你说吧,三菱PLC大多用8进制,你的表格里一行开头有d40表示此行是从d40开始到d47一共8个寄存器,表格内数值是各个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B:
也就是说d40的数值为-1.、d41的数值为2561以此论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