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57byg两相步距角1.8°和三相步距角1.2°各一台,驱动器分别为msa-2h304d,msa-3h057m(msa驱动器的细分数是设定为每圈多少步)。用三菱fx1n的plsy指令驱动,不知为什么仅在驱动器设为每圈600步时才能与plsy提供的600脉冲数相符,电机都是转1圈,其它的细分步数根本对应不上,比如设为200步,plsy的600脉冲对应电机不是转3圈,1200步根本不转,2400步也不是1/4圈而是1/8圈,plsy提供1个脉冲时无论驱动器怎么设要间隔5秒以上电机才动。求教!!!先谢了!

网友A: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说清楚的你的细分数设定值,你的传动比或者是直接联接的,还有螺距

楼主:
msa系列驱动器的细分数就是设定为每圈多少步,现在是电机直接接在驱动器上。谢谢,终于有人回答了,虽然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B(2010-10-24):
步进驱动器所接受的脉冲频率是有范围的,是不是你发出脉冲的频率超出范围

网友C:
是什么对不上呢,走的距离,还是什么呢,既然你600的能走,那就不应该是频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