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编程软件怎么和串口连接

楼主(2010-09-09):
我想求助PLC编程软件与串口怎么连接

网友A:
现在设置成USB串口 然后插上USB 的时候 让你找驱动的时候 手动到你的GX DEVELOPER 有个USB 什么文件吧 不知道跟我以前的状况一样不 你试试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在这不下30个人问过,回答了N次。你自己找找。

网友C:
我也需要呀。哪位大侠有?

网友D:
在传输设置中找找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