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FX1S+欧姆龙编码器 控制精度怎么才能精确?

楼主(2010-09-09):
控制方法:通过PLC计算编码器反馈脉冲控制上升、下降的尺寸!
不知是计算精度不够,还是编码器安装问题。总是跑偏,不能实现自动稳定控制。
请老师指点....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看帖,不跟帖呢?着急...自己先顶顶!!!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机械惯性所致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C:
你看看每次走一同一个位置的时候,显示行程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有几种可能
1:你的位移信号被周围的环境干扰,如果是干扰造成就得屏蔽数据线
2:编码器有问题。
3:本身你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你可以跟我联系:我的资料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跟我联系:我的资料里面有
谢谢楼上,不知道您什么时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机械惯性所致
惯性不可消除这个我是知道的,担心是外部问题。
今天把这些情况向另外一个城市的工程师沟通了一下他的判断是
编码器脉冲丢失...我有点钟情这个答复...

网友D:
很难分辨, 多数是程序或控制方式的问题
把FX1S, 驱动 (猜想应该是变频器, 请提供型号) 及欧姆龙编码器 (请提供型号) 的控制方式和接线图上传, 方能帮忙辨认

楼主:
接地线连接后正常了...
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E:
那就是干扰,几多时候没有接地都容易造成干扰

网友F:
。。。。。。。。。。唉 接地的问题经常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