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VC,和VS,哪个更适合做工控系统呢?

楼主(2010-09-09):
我想要控制多台伺服电机,7,8 台 ,要用哪 种 系统更好做一点,

网友A:
看你的工控机所支持的伺服驱动卡的语言啦,若是VB的话,就用VB编吧。

网友B:
肯定是VC合适啦。上手就是VB快些,但是做到大点的项目,VB就不行了。
另外,VS是一个集合,里面包括了VB、VC等工具。

网友C:
我们有台设备是用VS做的。
两台伺服,一台步进

楼主:
谢谢诸位,这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