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控制系统构成由:QAn系列PLC,A1SD75系列定位模块,J2S系列伺服驱动器。设备正常运转会原点时,都是朝近点dog方向运行,然后回到原点!今天设备突然故障,回原点时总是朝着背离近点dog的方向运动,导致无法找到原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楼主:
有人能给解答一下吗?迷茫中!AD75回原点方向是在参数中设置好的,要么正向要么反向,用9001启动回原点后,每次回原点的方向应该同向啊!怎么会出现上述状况呢?难道是模块坏了吗?也没有出错代码呀!

楼主:
期望高手给指点一下,在线等待中

楼主:
打捞一下,有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A:
可能是极限位置传感器坏了或有输出。回原点时一般的是先回到原点一侧的极限,在反方向到原点。如果极限有输出,就会认为是到极限了开始反方向搜索原点。

网友B:
原点一般是常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极限位置传感器坏了或有输出。回原点时一般的是先回到原点一侧的极限,在反方向到原点。如果极限有输出,就会认为是到极限了开始反方向搜索原点。

问题已解决,就是机械传感器的问题,不过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