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写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0-09-09):
因为本人是菜鸟 想请教各位白山步进电机怎样用三菱PLC写正反转

网友A:
用位左移或右移指令。

楼主:
谢谢汇辉铝业 没有试过 那我下午试试看

网友B:
现在的步进马达驱动器大都只用一个开关信号控制步进马达的转向,我见过的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位左移或右移指令。
不是吧,一般都是配驱动器的,用PLSR指令,FX1N的定位指令也可以,

网友C:
正反转一般就是指定DIR端的电平高低

楼主:
wxh0734 你能说明白点吗?我现在想写但是我无法写得出来 谢谢你了

网友A:
我都是用位左移或右移指令写的啊,10步,100步。。。。。还能变速呢。

网友D:
正反转都是同样的方法法脉冲,通过控制渠道器方向信号实现正反转控制,一般PLC都采用CP(脉冲)、DIR(方向)这样的控制方式,即单脉冲+方向电平方式实现

网友E:
说直接点,三菱的PLC,用y0或者y1发脉冲,用y3 或者其他的输出点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控制方向!如果电压是直流24伏,大部分驱动器要求串一只2K、1/4瓦电阻,如果是直流5伏电压就不用串电阻了。

网友F:
这些可以看下书呀,都有说的

网友G:
高手,位移位怎么写程序啊?控制什么啊?

网友H:
正反转都是同样的方法法脉冲,通过控制渠道器方向信号实现正反转控制,一般PLC都采用CP(脉冲)、DIR(方向)这样的控制方式,即单脉冲+方向电平方式实现

说直接点,三菱的PLC,用y0或者y1发脉冲,用y3 或者其他的输出点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控制方向!如果电压是直流24伏,大部分驱动器要求串一只2K、1/4瓦电阻,如果是直流5伏电压就不用串电阻了。

有相关指令及说明的,这个要参照plc编程手册和伺服或步进对应的手册的io点。参数等实现的。

网友I:
这个不懂

QQ:1792595232

网友J:
用脉冲Y0与Y1+方向Y2-Y37就可以搞定

网友K(2021-06-23):
FX1N的书上没有这些指令

网友L(2022-02-18):
以上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