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各位大虾,请问:常开触点的上升沿和常闭触点上升沿接通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呢?麻烦说的

详细些(尤其常闭上升沿不知怎么用)

网友A:
常闭本身就是高电平,不存在上升沿。所谓上升沿就是由低电平到高电平,反之就是下降沿

网友B:
谁说“常闭本身就是高电平”?????
常闭、上升沿先分别理解清楚后,再组合起来理解。
譬如,有一继电器正常运行时是吸合的,所以其常闭触点就是0。继电器断开后,常闭触点就会变为1,其上升沿就为真一个扫描周期。 这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将继电器常闭触点更换为别的,例如M。。。。是一样的。

网友C:
       道先,条件满足时,DIFU和DIFD仅在一个周期中使指定位置ON。
       其次,无论何时执行,DIFU都将其当前执行条件与先前的执行条件相比较。如果先前的执行条件是OFF,且当前的执行条件为ON,则DIFU的指定位将变为ON。如果先前的执行条件是ON并且当前执行条件是ON或OFF,则DIFU将置指定位为OFF或保持OFF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标志位已经是OFF状态)。因此,假定它每个周期执行,其指定位超过一个周期就不会再为ON。
       再次,无论何时执行,DIFD都将其当前执行条件与先前的执行条件相比较。如果先前的执行条件是ON,且当前的执行条件为OFF则DIFD(14)的指定位将变为ON。如果先前的执行条件是OFF并且当前执行条件是ON或OFF,则DIFD将置指定位为OFF或保持OFF。因此,假定它每个周期执行,其指定位超过一个周期就不会再为ON。
       最后,当不能用指令微分形式(既,在前面加入一个@),但又希望特殊指令在一个单周期内执行时需要使用这些指令。当使用这些指令能简化程序时,它们也可以和有微分形式指令的非微分形式一起使用。

网友D:
学习了 我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好 呵呵  那个微分沿是不是和上升沿下降沿意思差不多啊 高手指点 谢谢 借题问个问题

网友E:
常开上升沿,常闭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