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报警?

楼主(2010-09-09):
没用过丹佛斯变频器,请大家指导!谢谢
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 11KW风机负载,我看端子1-2 NO,1-3 NC,1-3 接三菱FX系列PLC后,变频器不送电信号有输入,送电后居然没有, 1-2 接入后变频器不送电没有输入,送电后居然有输入?
用其他的变频器常开点都是不论变频器送电与否,只要变频器不报警都没有信号输入啊???怎么回事请教!
(变频器刚送电还未进行参数设定,与参数设定有关系吗?)
多谢!!

楼主:
急啊 有人用过丹佛斯的吗 请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的123是报警输出动作触电 看了半天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故障

楼主:
明白了! 变频器默认参数323设定为1,变频器上电READY信号,所以送电后继电器输出会和未送电前相反。

网友B:
123是报警输出动作显示状态哦,例如在参数128设定,跳闸后电机惯性运行,1-3断开,实际上故障已消失,但1-3仍然断开,现在有三种复位方式:1。操作RESET;2.利用数字输入;3.利用串行通讯。否则只有上电复位后才能进入准备重新运行状态!!
你的变频器此时还在上述状态,所以。。。

网友C:
丹佛斯2800和2900这两个型号的变频器报警输出继电器未上电时的常开,常闭状态刚好跟上电后相反

网友D(2010-11-23):
先初始化,然后将端子27输出改为无作用,就可以了,将继电器1改为过载就OK了。

网友D:
继电器1未定义,可以定义为很多功能,至于定义你自己去设,自己思考怎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