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2301L 维修事例及请教

楼主(2010-09-10):
一台 GP 2301L,使用中突然白屏〈实际是黄色,套用手机故障术语〉,
拆机,灯管正常,主板无明显异常
触摸屏有哔哔声。
看到 主板与屏的三个排线,感觉显示信号线 较为薄弱,怀疑。。。。。。。
找到一个其他设备排线,用裁纸刀按原线大小裁减,安装
通电,屏幕显示正常。
但是,在未接PLC时,人机界面上不能进行操作------仅显示一个主窗口画面,
然后显示PLC连接中。。。。。。
请哪位指点----不连接PLC,-如何在人机界面模拟?

网友A:
屏可能好了,没有与PLC通讯上,只显示主界面,好多品牌的屏都是这样的
你装回原设备一测试就知道了

楼主:
看来 Proface 和三菱的 F940 有些不同, 三菱的可以不连接PLC 显示操作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