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急急急

楼主(2010-09-10):
单相220v电机为何频繁烧电容?谢谢解答。

网友A:
负载过重,

楼主:
还有其它那种情况呢?谢谢先。

网友B:
付线圈有问韪,或负载重,或减小电容。

网友C:
长期过载了吧,如果以前不出问题,现在频繁了应该是机械磨损导致负载加大,超负荷运转

网友D:
负荷偏大
或者电机没有完全启动开

网友E:
应该是机械上超负载了吧!

网友F:
看看线圈有问题没有。

网友A:
除了负载过重,还有如果是两个电容的话,就是起动电容的离心开关没有甩开!

网友G:
我也烧过一次 是电容太小了1

网友H:
电容质量有很大关系,再一个离心开关甩开啦吗,如启动电容长期串工作,电机声音也不对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