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 11kw风机负载不能端子启动?

楼主(2010-09-10):
以上为接线图,实验时我没有接电动机。我将02参数设定为1时,按下面板启动,变频器启动,显示003设定的频率。
我将参数改为 002 (0) 302 (7) 304(2) 323 (10),短接12和18 变频器不能启动 ,显示Fr 000,
请教什么问题。
多谢!!

楼主:
补充说明: 测量12与20 ,24V电压正常;
也做了出厂参数回复;
请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道你那27端子是干什么的

楼主:
27端子为自由旋转停止端子,脱开该接线,变频器不能启动!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控制端子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下给定方式,不接模拟量时我一般用段速度控制时,调整302=7,304=3,305=22,307=23,频率给定调整21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