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0-09-10):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前辈们,一个很菜的为题。怎么用PLC控制步进驱动器,最好有个 三菱的程序和接线图。谢谢大虾-------

网友A(2011-02-18):
先下载一个教程了解一下

网友B:
最好有更详细的说明,或者教程类的就更好了~

网友C:
1PG 10GM 20GM都是定位单元,也是脉冲发生器,在优酷看视屏,在迅雷找资料

网友D(2011-04-28):
我也想知道啊,谁能写一个简单的程式来瞄一瞄,例如,X000控制1。8度的步进电机转一圈,两秒后再转三圈,那位前辈师兄能帮帮手,谢谢,请发到
yuquan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