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PLC程序修改后,上传正常后,一段时间后不见了

楼主(2010-09-11):
怪事,PLC程序修改后,上传正常后,一段时间后不见了
大家好
我司有一个ormon PLC,型号是CS1H
因为设备需要,我在程序里增加了一段程序以实现一定的功能
正常修改后,上传成功,运行良好
可问题是:正常运行10天左右后,新增功能没用了,用电脑查程序,原程序还在,工作也正常
可新增的程序不见了,怪事(新增程序我加在某一个程序段里,整个程序有几十个程序段)
再上传,再运行几天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啊,如何解决啊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网友B:
有存储卡吗?程序没有写到存储卡上?

网友C:
要关闭存储卡,或者拔出CF卡

网友D:
cpu设置成了上电就从memory card更新程序, 你有没把改过的程序存到memory card,所以PLC断电改的程序就没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上前辈:
如何把改过的程序存到memory card,我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E:
在储器卡被插入之后,需等待数秒时间以便 CPU 单元识别。 当接通电源或
插入存储器卡之后立刻访问存储器卡,必须把存储器卡的确认标志
(A34315) 常开触点作为输入条件编入程序中。

网友E:
1、先检查RAM电池电压
2、试一下将卡格式化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