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连接人机界面,“设备未响应。握手失败。”我线检查了好几遍,没焊错

楼主(2010-09-11):
RS232连接人机界面,“设备未响应。。。握手失败。。。。”我线检查了好几遍,没焊错!也没连错。求个师傅解下!!!!

楼主:
补充下,2和3已互换!

网友A:
检查你的通讯参数的设置,你的端口是USB虚拟扩展的还是真实的,你的操作系统等要说明白

网友B:
你在那里找的连接线图接的,在F940的操作手册中有,还有你使用的是什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