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存数据区D区中的数据如何清零

楼主(2010-09-11):
求助各位朋友,我使用的PLC是CP1H的,想在线连接时将它的数据存储区D区内的所有数据一步清零。但没找到方法,恳请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编程软件里选择清楚存储区,清除内存啊

网友B:
还有就是编辑软件,第一次ON后全部清零,建议使用1楼建议

网友C:
每次监控程序时,什么时候想清空D区,什么时候就置位W2.00,而且还可以清空指定区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不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