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1):
绝对型编码器做0-359度如何编程?
编码器安装在一根轴的一端,与轴同步,如何做角度的编程?有正反两个方向。并且要显示在触摸屏上。设备要求断电能保持原来的角度。请高手帮忙。谢谢。
编码器品牌无所谓,PLC和触摸屏都是三菱的。

网友A:
你在那里

网友B:
用欧姆龙e6cp-ag5c    256p/r
  •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C:
    绝对型编码器自身就是停电保持数据的,直接读取编码器数据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曾经发过一个程序,你可以下来看看
  •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发过一个程序,你可以下来看看

    不好意思,没找到你发的那个程序贴。麻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ymmfa.com/u-gkaction-topic-uid-180516.html

楼主:
    编码器读取做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是葛雷码转二进制的程序。

楼主:
    还一种读取方法,6楼提供的参考。是葛雷码转二进制的程序。

    感谢xjjfs提供的程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