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和 FX通信 关于数据位的迷惑?帮忙看看

楼主(2010-09-11):
一般8bits 我还能理解。。
可是通过电脑设置端口使用7bits数据位去查询元件状态的时候,假设对Y0~Y7查询 PLC返回的数据位理论应该是 分高4位 和低4位,可问题是设置7bits数据位的时候哪里来的高4位?只有低4位 高3位吧。。
如此的话不是有一个Y查询不到吗?
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网友A:
你的理解有问题,FX用ASCII码的,标准ASCII码只用到128个,所以可以用7BIT。并不是直接将Y映射来的!

网友B:
你有三菱通信手册吗,内有详细的说明,并有例子

网友C:
这个7bit和8bit是通信数据传输的概念,可直接PLC的软元件值没有对应关系,他是通讯的传输层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