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200,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9-11):
我现在有一台CPU313C-PTP,CPU226.上位机一台,串口的。以CPU313C-PTP为主站,利用MPI通讯,用三个DP接头。三个串起来,一个DP插在CPU313C-PTP第一个接口上,一个DP插在CPU226在,最后一个插上300适配器上,再用适配器连到上位上。可以建立通讯吗?上位机的组态软件是组态王,如果可以的话CPU313C-PTP第一个接口,需要连接那几根线?

网友A:
可以,用MPI无组态方式来实现300与200之间的通讯,至于上位机最好用WINCC来进行实现,组态王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