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征求步进电机的一些问题意见

楼主(2010-09-11):
我最近搞了个设计,想使用步进电机有规律进行距离不同的正反转的运行,最高转速要达到每分钟1800转,使用了国产的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又改用日本东方的PK56-A电机,还是不行,它总是在最远距离正转时能完成动作,却在反转返回时卡住,不是每次都卡,而是隔个几分钟卡一次,不论怎么修改程序都无法完善它,所以不得不承认这次的设计以失败而告终,请问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A:
我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
我想是步进电机力矩没有那么大,高转速时,电机容易卡住,
试试降低转速来控制。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加速响应慢,脉冲加速过快时步进电机容易丢步卡死。增加脉冲加速时间(1000MS)试试。

网友C:
只能用伺服了

网友D:
步进电机在转速600——800 的时候扭矩还可以,转速再高的话扭矩回急速下降,你要1800转每分钟,还要连续正反转,只能采用伺服了,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准备采用伺服了,只是对步进有点不死心,想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E:
2楼的建议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