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电机和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0-09-11):
大家好啊,我是新人,大家多多帮助,共同发展,谢谢大家,现在我刚购入2套松下A5系列电机和伺服驱动,说明书上面不是看得很明白,
http://hi.baidu.com/aeog/album/item/88408d21910c6e01ac34ded4.html
此图上面1处,我的是400WB型驱动器,应该是没有再生放电电阻器,B2,B3是不是应该要短接,?
http://hi.baidu.com/aeog/album/item/1815cd5a886ea3c4810a18d4.html
此图第2处,第3处,由于我的是上位机是用脉冲输出,脉冲信号在第2处还是第3处接入?可以用共阳极接线吗,?共阳极是不是需要外接5V电压?具体怎么接,?
第4处,外接24V电源只接7,41脚吗?为什么没有5V外接电源啊?
最后,是不是就是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再接一些其他的信号?,第一次接触到伺服和电机,希望大家能帮到我,再次谢谢大家了,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55555555

网友A:
400WB型驱动器,应该是没有再生放电电阻器,B2,B3是应该要短接。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都应该有电源,才能驱动电机的,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啊,是啊, 是没有再生放电电阻器的,那短接后,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是共阳极接线吗?,如果是共阳极接线,是不是要外接5V电源啊?是接第2处还是接第3处啊?具体怎么接啊?我不是很明白啊,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啊,

网友B:
不用接5V电源的,我刚开始也是接了外接电源,最后发现不必要,只要将信号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C:
松下的小功率电机不需外接放生电阻,就要把两个短接,不接内部会开路,就会 报警了。

网友D:
你要弄清楚上位機是線性輸出還是晶體管輸出,才能決定脉冲信号在第2处还是第3处接入,及要不要用外部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