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软件使用

楼主(2010-09-11):
安装了三菱PLC仿真软件,打开示例是出现这样的界面,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哪样的画面?
饿米豆腐

网友B(2011-08-24):
请教下,我用8.86Q版,怎么仿真按钮及“工具”里“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是灰色的?(在三菱官网下的)谢谢!
!!!

网友C:
没安装仿真软件,或安装不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