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PLC锁住了 怎么解锁呀?

楼主(2010-09-11):
三菱PLC锁住了 怎么解锁呀?那位高手能我呀?谢谢!

网友A:
锁住?
1、程序锁?(解密,更改程序)
2、CPU钥匙丢了?(用试电笔一样能转或买一把)
3、PLC异常死机(重新上电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住?
1、程序锁?(解密,更改程序)
2、CPU钥匙丢了?(用试电笔一样能转或买一把)
3、PLC异常死机(重新上电试试)
除了以上的情况外,如果是控制柜锁了,把锁撬了。。

网友C:
牛!知道要橇锁!

网友D:
呵!是有密码吧。你想做什么?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E:
很简单,用解码

网友F:
看你是怎么锁住的了,有密码就解码。程序锁了,不外乎OUT M8034 ,RST就OK了。柜子锁了就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