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方法把TXT文件里的数值用VB传送到PLC的寄存器中

楼主(2010-09-11):
比入我想把D:\a.TXT里的 17 18 28 35 44 55 传到PLC的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D105中代码改怎么写

楼主: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呀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PLC?要根据PLC的通信协议编写VB软件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200 ,就用传送字块可以,首先在数据块里赋值 ,在 VB100 中赋值 17 18 28 35 44 55 。然后在程序中 用传送字节块BLKMOV_B. 传送, 在 IN 输入端填写 VB100. 在N端 填写6 。表示把 17 18 28 35 44 55 数字传送到VB 100, VB101 VB102 VB103 VB104 VB105这6个地址里。

网友C:
这个有专门的指令呀,查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