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梯形图程序怎么隐藏起来

楼主(2010-09-11):
三菱plc中的梯形图程序有部分隐藏了 但切换成列表时看的出来 请问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传上来看看呀
饿米豆腐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功能
三菱

网友C:
你是说转换成STL可以看出来,而转换成梯形图却不见吗?

网友C:
可是可以,你看看标题上程序是多步,再看看到END指令那个步又是多少,我想应该不是大一步吧,其它的就是在EDN指令后面,如果是在后面的话就是没有用的程序,你可这样试试一下,在STL方式下,定完一段程序,然后写一个EDN指令,下面接着与程式,写完之后再写一EDN指令。然后你再看梯形图,END指令后面的程就看不出来啦!这不是技术!

楼主:
谢谢大家 是你们说的那样 stl看的出来 梯形图看不出来 已知道了

网友D:
如果隐藏起来的部分在梯形图中看是别的颜色的话,将显示菜单中的触点数设置里的9点改成11点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E(2010-10-16):
有人在网上放过有梯形图可以隐藏起来图片,上面好像是加有个锁的标致,我想一般人不会做得隐藏起来的,那是高手做的事了.

网友F:
多谢,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G(2010-12-05):
这样是可以,但第一个END后的程序是不能被系统执行!

网友H:
梯形图上应该是黄色的,是同一段语句太长占用的行数超过了每段显示最大的行数,适当的修改下程序分成2段就可在梯形图上看到了.

网友I:
怎么样学习啊?

网友J: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