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模式请教

楼主(2010-09-12):
位置控制是什么意思,是位置可变还是不可变啊?

网友A:
是你给伺服一个位置,让它 到那里,是用脉冲控制方式,给死伺服一个脉冲数,输出完成就停止

网友B:
伺服控制模式有三种吧,位置,速度,转矩。

网友B:
位置控制就是给一段距离,让电机依照一定的脉冲量和频率去完成吧。